关于BGA的PINMAP问题

楼主(2023-06-20):
如题,请教大家BGA器件在定义pinmap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,多谢!

网友:
   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,根据功能就可以
    相同的功能放在相同的面积附近

网友A:
    按模块放,信号和地比例适当

网友:
    根据电源,信号,功能模块,PCB出线等综合考虑排布

网友:
    根据你的实际参数要求和设计概念来定义

网友:
    首先就是PKG size 和ball array,然后是PCB的走线能力,哪些是IO,哪些是Core BGA;然后才是每一个IP放在神位置和信地比

网友(2023-08-02):
引用 网友A:
    按模块放,信号和地比例适当

    信号和电源/地比例一般是多少要求呢

网友:
    这个和速率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