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acebound添加高度后怎么直接show器件就可以看到

楼主(2023-06-20):
    placebound添加高度后,导入PCB,只能show placebound看高度,怎么做到直接show器件就可以看到高度的,需要skill才能搞定吗

网友:
    还可以到3D View里面直接看

网友:
    封裝庫, 自己加高度文字 , 或是 I (show element) 也可查看

网友:
    查看装配层铜皮信息,有高度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