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阻抗反射问题

楼主(2023-06-20):
1、通过两个高压运放产生一对差分的锯齿波信号,差分电压+-100V左右,锯齿波陡峭的边沿周期5微秒左右;
2、由于未采取阻抗匹配措施,50米长电缆传输陡峭的边沿会带来反射,导致波形上反射波。
3、如果采用最简单的在终端端接120欧电阻(类似485),由于是高压,会产生大电流
4、采用了电阻串电容(2.2nf)代替单纯的电阻又引起了波形的畸变
有没有好的阻抗匹配方法?是不是电容的值选择不对?可不可以在运放的输出端做阻抗匹配?

网友:
一般485穿的都是信号,但是你这个差分100V第一次遇到

网友:
普通485上阻抗就是120欧

楼主:
所以不能采用直接端接电阻的方法

网友:
PCB要控差分阻抗,阻抗要求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