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原理图与PCB交互布局

楼主(2023-06-20):
原理图与PCB交互布局的时候,点亮PCB网络原理图会不停跳转,怎样取消网络关联?

网友A:
在命令框里面输入unrats all就关掉了

网友B:
    在OrCAD中,将下图选项勾掉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OrCAD中,将下图选项勾掉即可

    关掉这个功能,选中器件就不能交互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命令框里面输入unrats all就关掉了

这个是关闭飞线吧~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    别高亮电源地网络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