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2021打开后会在File view界面选目录的时候卡死,未响应。

楼主(2023-06-20):
    ADS2021打开后会在File view界面选目录的时候卡死,未响应。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神吗?

网友A:
    你看看你的电脑配置,电脑配置不行的话就很容易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的电脑配置,电脑配置不行的话就很容易卡

我用本地的和用装在服务器上的都会卡死,但我同事用服务器上的就没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