兆芯cpu封装绿油上焊盘

楼主(2023-06-20):
最近发现一块兆芯的参考板子上的封装焊盘部分设计的比较奇怪,四个脚上有几个上了绿油的焊盘

网友(点评):
但他鋼板孔開太大了.

楼主:
大家知道问什么这么设计么?

网友:
    开窗比焊盘小?和BGA封装的焊盘一样,用的SMDpad,焊盘不容易被扯掉

网友:
    这就是SMD(Solder Mask Defined pad)由阻焊来定义焊盘大小

网友:
    应该BGA的4个角的焊盘都是这样的吧?有大神解释下吗?我理解的是为防止SMT后锡裂(BGA球和PCB焊盘开裂)考虑这样设计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