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 BB Via Gap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23-06-20):
为什么设置了MIN BB Via Gap间距为0.127mm之后,八层板1-3的盲孔和6-8的盲孔之间会按这个间距报DRC呢?
TOP和bot的盲孔不应该是互不干涉的吗?表底层盲孔之间还有这个间距要求吗?

网友A:
    不同层空间上BB VIA的判断需要设置BB Via layer separat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层空间上BB VIA的判断需要设置BB Via layer separation

多谢解答,找到了设置的地方,不过也因此新增了一些疑问:1、设置separation我目前理解是设置要检查min bbvia gap的层的跨度,但具体应用起来有点不理解:比如我设为3就会报1-3与6-8盲孔存在min bbvia gap的DRC;设为0-2就不会报错,包括1-3的盲孔和相邻3-6的埋孔也不会报MIN BBVIA GAP的错,这是为什么呢?官方帮助文档对MIN BBVIA GAP解释的是 指定不共用一层的两个【埋孔】孔中心最小间距,为什么会对盲孔也检查了呢?
2、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设置MIN BBVIA GAP呢?是板厂哪些制程工艺有这个需求吗?

    因为这方面能百度到的信息很少,如您有了解或应用,还请不吝赐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多谢解答,找到了设置的地方,不过也因此新增了一些疑问:1、设置separation我目前理解是设置要检查min b ...

    能说下是在哪里设置的吗?没有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