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短接点怎么调整到内层

楼主(2023-06-20):
    allegro中怎么将短接点(已做封装)调到内层,是要在建symbol时设置吗?

网友(点评):
主要在於你是否需要"零件位置或上零件", 若不需要就偷個懶, 設個屬性容許"短路", 若需要就查一下"Embedded Component Design" 如何設定.

网友A:
    叠层后在板上编辑焊盘,调到内层。或者叠层后再把库导出,再编辑焊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叠层后在板上编辑焊盘,调到内层。或者叠层后再把库导出,再编辑焊盘。

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