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 位四通道输入、内置基准2.048V、Σ-Δ型模/数转换器-MS5175

楼主(2023-06-20):
MS5175采用MSOP10封装,工作-40 - 125°C
产品简述
MS5175 是一款高精度、可连续转换的 16bit 模数转换器,具有 4 路单端输入通道和内部集成 2.048V 基准,且使用 I2C 兼容接口。MS5175 电源范围为 2.7V 到 5.5V,转换速率为 15、30、60或 240SPS,集成可编程增益放大器。在单次转换模式中,MS5175 在转换结束后会自动进入省电模式,减小功耗。
MS5175 可用在高精度测量以及对空间、功耗有一定要求的应用场合中,如:手持仪器、工业控制和智能变送器。

主要特点
4 路单端输入通道
I2C 接口,8 个可编程地址
片上基准:2.048V±0.5%
温度漂移:10ppm/°C
内部集成 PGA:1 到 8 倍
16 位无失码精度
INL(积分非线性误差):0.01%
工作电压范围:2.7V 到 5.5V
低电源功耗:290uA

应用
手持仪器
工业级控制
智能变送器
工业自动化
温度测量

功能描述
MS5175 是一个 16 位、四通道输入、Σ-Δ型模/数转换器,其设计简单、极易配置的特点使得用户很容易获得精确的测量值。
模/数转换器
MS5175 的模/数转换器核由一个开关电容Σ-Δ调制器和一个数字滤波器组成。
输入选择器
MS5175 可提供四组单端输入通道,由 2 位配置寄存器位控制输入选择器。
电压基准
MS5175 内置一个 2.048V 的片内电压基准,无需外部基准。

工作模式
MS5175 有两种转换模式:连续转换和单次转换。
在连续转换模式中,每次转换完成,结果都将存入结果寄存器,并立即开始下一次转换。
在单次转换模式中,MS5175 会等待配置寄存器中的 ST/DRDY 位被置为 1。ST/DRDY 位被置为 1 后开始转换,转换完成后结果存入结果寄存器中,并复位 ST/DRDY 位为 0,进入省电模式。
从连续转换模式切换到单次转换模式时,MS5175 将完成当前转换,并复位 ST/DRDY 位为 0,进入省电模式。

MS5175典型应用:
基本连接方法

连接多个器件
一条 I2C 总线可连接多个 MS5175。使用 ASEL1 和 ASEL0 脚,MS5175 可以设置为 8 种不同 I2C 地址。如图 5 所示,三个 MS5175 连接到同一条总线的接线图。一条 I2C 总线上最多可以连接 8 个MS5175(使用不同状态的 ASEL1 和 ASEL0 脚进行控制)。
注意,I2C 总线仅需一组上拉电阻。

网友:
有完整的数据手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