盘中孔

楼主(2023-06-21):
    芯片散热焊盘上打的地孔也算盘中孔吗?比普通板要加价百分之多少呢?

网友(点评):
芯片散热焊盘上打的地孔也算盘中孔吗?算, 但非盲孔或橡膠塞孔, 可不用加價.

网友A:
    工程师一般只是根据需要去设计,价格都是板厂给采购报价

网友:
    算,加不加价就看你对这些孔要不要电镀填孔了

网友:
    可以不用电镀填孔,不用加钱

网友:
    普通油墨塞孔就不会多收钱,你要是要求电镀填孔,那就要收钱

网友:
    不算,不是焊接意义上的盘中孔。不会收取费用,这类型的孔不会按盘中孔加工流程,如果,板材要收取这个费用,说明板厂这个资料处理人员是个新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程师一般只是根据需要去设计,价格都是板厂给采购报价

你是懂采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