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9.5 重裝後不能啟動

楼主(2023-06-21):
    最近重新整理電腦上的軟件,發覺pads 9.5不能啟動,重新安裝後也是一樣。

啟動時只出現PADS啟動的圖片後就即時退出,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

    OS是windows 10, 22H2

有知道是什麽原因嗎?

    謝謝

网友:
    1  一定要装在没有中文名的路径下
2 别的盘如果不能启动,试一试装在C盘
    3 万一没有好,多装几遍
4 要是还没好,那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,最好装纯净版系统

网友:
  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,我的win7 64位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