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llegro中想将短路子放到内层

楼主(2023-06-21):
    allegro中想将短路子放到内层(短路子已建成SMD形封装),应该要怎样操作,例外SMD焊盘在做封装时能放在内层吗?

网友:
    你可以把小板子做成邮票孔的形式,方便焊接

网友:
    其实就是把小板子当成一个器件就行,在PCB有对应大小的封装,能焊接就行

网友:
    可以把焊盘放在内层

网友A:
    或者建封装的时候就把焊盘放在内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建封装的时候就把焊盘放在内层

建封装时SMD焊盘是如何放到内层的呢

网友(2023-08-24):
    内层做短路子有什么作用呢,和用导线直连有什么区别

网友(2023-09-27):
    可以将短路子当成一个器件,吧封装焊盘放在内层就可以了

网友B(2023-12-22):
    我都是把它当做埋阻埋容来处理的,然后想放哪层就放哪层,贼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都是把它当做埋阻埋容来处理的,然后想放哪层就放哪层,贼方便

    应该怎样操作,有教程不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应该怎样操作,有教程不?

    埋阻埋容成本就高了哎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埋阻埋容成本就高了哎,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 ... hlight=%C2%F1%D7%E8
    埋阻埋容设置可参考这个资料

楼主:
    按照操作已实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