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我设置了funckey命令,为什么还要按下enter键才能执行

楼主(2023-06-21):
RT,这两天在捣鼓skill的设置,不知道动到了哪里,导致设置好的funckey命令,需要按下enter键才能执行。

网友:
funckey需要回车,可以用alias

楼主:
又莫名奇妙的恢复了

网友:
    如果是一个键例如字母a, 数字1之类的可以直接按键叫出skill, 但是如果是两个以上的字母如HPC等,需要按回车才能叫出。不懂你是不是也是这个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