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D阻容封装标准问题

楼主(2023-06-23):
求问。,看了很多不同公司的PCB,里面的SMD 阻容都不太一样,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标准。谢谢

网友A:
标准是有的
但是实际情况有的测试阶段必须进行手工焊接,所以为了焊接对焊盘适当的调整,到量产的PCB封装和标准的有点区别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准是有的
但是实际情况有的测试阶段必须进行手工焊接,所以为了焊接对焊盘适当的调整,到量产的PCB封装 ...

感谢。因为看了很多。都会有点点差异。

网友(2023-09-27):
標準是有的, 主要差別在電容比較厚(同電阻大小但PAD必須加大, 因銲錫爬升率.), 及要依什麼標準(IPC,商用,軍用....), 或依自己公司製程.

网友(2024-12-18):
有没有标准尺寸表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