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请教sigrity 2022,generator中的workflow里怎么没有ddr simulator啊?

楼主(2023-06-24):
还有编辑ibis模型,分配管脚的时候,选择的器件列出的管脚和实际spd的不对应

网友:
    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    sigrity 2022开始去掉了ddr simulator的workflow,改到SystemSI中用并行总线仿真的workflow来做了

网友:
    SYSTEM SI也没了

网友:
    改成Sigrity SystemSI 17.4,Sigrity Topology Explorer 17.4,Sigrity SystemPI 17.4这几个了,图标长一样的

网友(2023-07-30):
    请问解决了吗?我也发现与SPD不对应,并且找不到DDR simula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