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板前的线款线距是谁计算的?

楼主(2023-06-25):
每次做板前不管高数板还是低速板都要算阻抗线款线距嘛,不能自己设置线款嘛,线款线距是板厂算?,还是我们layout的自己算呀
求大神解答

网友(点评):
是板廠, 每家板材數據不同, 要看板廠進那家板材,大量才會便宜, 用特殊板材會很貴, 所以就算你先算了, 板廠還是會給予你, 他能做到的建議值. 再把線寬線距做在板邊, 方便生產測量.

楼主:
    之前做板子都有阻抗表,根据表里的线款线距来设置的规则没关注过这个问题,现在的公司给你板子时没有阻抗表线距线距自己设置??

网友:
    一般是叠层发给板厂,板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出不同阻抗不同层对应的线宽信息

网友:
    可以安装现在板子的板厚、层数、阻抗要求等参数,继续参考之前的阻抗表设置,或者自己用阻抗计算软件去算,还可以让把需求发给板厂帮你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做板子都有阻抗表,根据表里的线款线距来设置的规则没关注过这个问题,现在的公司给你板子时没有阻抗表线 ...

如果是上一版的改版,可以问板厂要上一版的层别阻抗表。如果是新版可以自己算了,板厂生产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备料做层叠和阻抗线微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如果是上一版的改版,可以问板厂要上一版的层别阻抗表。如果是新版可以自己算了,板厂生产的时候根据自己 ...

自己算用si9000嘛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自己算用si9000嘛?

    推荐SI9000

网友:
    有能力就自己来,自己估计不了就让板厂给

网友(点评):
您是大公司, 板廠可為了您進料, 就自己來, 不是, 就乖乖的以量制價, 配合廠商吧.......重點在於"良率", 您不可能比板廠熟.

网友(2023-08-03):
    自己先算,板厂协商微调

网友:
    原則上要先參照原廠晶片來設計 , 如果你不想改 DDR 的話 , 要以DDR 的線寬,線距及堆疊為基準 ,在去調整其他的阻抗.

网友:
    看板子的复杂程度,一般简单板子可以自己利用SI9000计算,后期发给板厂打板时板厂会根据实际情况微调,但前提是你要给板厂留有微调的空间;但涉及有DDR3/DDR4/DDR5/PCIE等密集高速线的情况,这样的公司一般会配备SI,SI会给出相应的文件,里面有板材、板厚、及走线宽度和间距,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给板厂,板厂会微调走线,但基本上改动不大

网友:
    找厂家要,简单的计算一下,一般的低速线对阻抗要求不大

网友:
    线宽大致分为几个层次,按照经验走!

网友(2023-09-07):
    把自己的需求发板厂去算,根据板材,板厚,介质啥的,每家板厂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,也可以自己先大致上算出来做着,后期交给板厂后他们也会做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