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ull DDR3 的DQS信号为什么要并联电容呢?

楼主(2023-06-25):
如图,主芯片是IMX6ULL 外界的DDR3L,为啥在DQS信号上会并联2.2pF电容呢?
另外DDR3L的CLK信号上为什么要并联470欧姆的电阻呢?
请大佬赐教。感谢

网友:
按器件手册提供的电路图接就可以

网友A:
用来去除差模干扰,一般放在信号发射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来去除差模干扰,一般放在信号发射端。

感谢回复。为什么要去除差模干扰呢?我看很多板子的DDR上都不带这个的呀

网友B:
可以关联看下我论坛里的另外一片帖子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8075&page=1#pid143786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关联看下我论坛里的另外一片帖子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8075&page=1#p ...

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

网友C:
一般DDR前端和后端放电容都是去掉差模干扰,消除尖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DDR前端和后端放电容都是去掉差模干扰,消除尖峰

为什么有的放,有的不放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有的放,有的不放呢?

因为设计需求不同,所以有些有,有些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因为设计需求不同,所以有些有,有些没有。

设计需求 有什么不同呢?

网友:
有什么不同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