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52810-QFAA 和 NRF52810-QCAA 有什么不同?

楼主(2023-06-25):
    NRF52810 常用的有 48 脚和 32 脚,还有一个偏门的 WCLSP2.48*2.48 的。
    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 48 脚和 32 脚的。
    nRF52810 是 nRF52 系列 SoC 系列的。它以低价格,高性能的应用为 BLE 带来新的市场。
    nRF52810 具有蓝牙 BLE 的协议支持,包括高速率 1M–2 Mbps 功能。并且支持 ANT 和 2.4 GHz 私有协议。同时具备极小的功耗,也是目前所有 NRF52 系列里封装最小的,(具有 2.482 x 2.464 mm CSP 封装。)
    基于 64 MHz 运行的 ARM®Cortex™-M4 CPU。具备多个数字外设和 IO 接口,例如 PDM,PWM,UART,SPI 和 TWI。附加强大的 12 位 ADC 功能。可以自动适应电源管理系统,实现低功耗要求。
    主要特征
    ● 支持低功耗蓝牙、ANT、私有 2.4G 多种协议
    ● 2.4G 单芯片多协议无线 SoC
    ● 32 位 ARM Cortex M4,192KB Flash/24KB RAM
    ● 接收灵敏度为 - 96dBm
    ● 输出功率最大为 + 4dBm
    ● 与 nRF24L and nRF24AP 系列空中兼容
    ● 支持 1M/2M 空中速率
    ● 支持 PPI— 功耗和效率的最大灵活化和代码的简单化
    ● 自动的电源管理系统,每个外设模块都有自动的电源管理
    ● GPIO 支持自由映射
    ● 内置 Balun,省去外部平衡 / 不平衡转换电路
    ● 1 路主 / 从 SPI
    ● 1 路 I2C
    ● 1 路 UART
    ● 1 路 PWM(4 通道)
    ● 1 路 PDM
    ● AES 硬件加密
    ● 8 通道 10/12bit ADC
    ● 内嵌 64 级模拟比较器
    ● QDEC
    ● RTC
    NRF52810-QFAA 和 NRF52810-QCAA 的对比
    NRF52810-QCAA 在原来 QFAA 的基础上减少了 16 个重复的 IO 口,分别为
    P0.02/P0.03/P0.07/P0.08/P0.13/P0.17/P0.19/
    P0.22/P0.23/P0.24/P0.26/P0.27/P0.29/P0.31
    一个 VDD 引脚,一个 NC 引脚
    如不需要多余 16 个 IO 口,可以考虑用 NRF52810-QCAA 的封装进行开发,体积可以做的更小,软件上也只需要把引脚重新定义即可,大大的减少开发成本。

网友A:
    有详细的器件手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详细的器件手册吗

    可以给到规格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