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规类] 爬电间距确认方法总结

楼主(2023-06-25):
在做电源板设计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安规中爬电间距问题,网上同一电压爬电间距推荐值也不一样。有些甚至是老师傅凭借自己的经验告诉徒弟,徒弟再告诉徒弟的徒弟的“祖传值”。文中为大家总结了确定安规的四个因素,如有错误请指正。

网友:
电源设计中,爬电距离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

网友(点评):
只是次於空間距離.空間距離是"隔離", 爬电间距是"挖槽".

网友:
    专业深度,很有指导和实用价值,学习下

网友A:
    注意还要区分一般绝缘和加强绝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还要区分一般绝缘和加强绝缘。

谢谢补充,加强绝缘一般用在什么场景呢?

网友:
    一般一次侧与二次侧之间,也就是变压器前后要加强绝缘,可以取两倍电气间隙和两倍爬电距离的较大者作为安全距离。产品举例如600V的逆变器。一次侧与GND、机壳地;二次侧与GND、机壳地属基本绝缘,根据压差从IEC60664-1上找到对应安规即可。

网友(2024-04-09):
    谢谢分享,看了很不错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