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编号

楼主(2023-06-25):
    原理图位号不从1开始,譬如从100开始编,如何操作?

网友A:
    我们首先对标号进行复位,红框中的作用为
    【1】对所有的页面进行操作
【2】对所选中的页面进行操作(如果只想对部分原理图进行操作,可以通过这一项实现)

这里我们对所有页面进行复位,复位后结果如下

接下来的我们配置参数,page1的位号范围为100-199,page2的位号范围为200-299,操作过程如下

    点击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首先对标号进行复位,红框中的作用为
【1】对所有的页面进行操作
【2】对所选中的页面进行操作(如果 ...

    page1和page之间的位号会不会不连续,或者重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