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票孔

楼主(2023-06-26):
    邮票孔有规范吗?孔径、孔距、和pcb的连接位置等

网友:
邮票孔要求。
        根据电路板的需要和最终用途,需要满足一些设计属性。例如:
    ·尺寸:建议使用尽可能大的尺寸。
    ·表面处理:取决于电路板的最终用途,但建议使用ENIG。
    ·OL垫设计:建议在顶部和底部使用尽可能大的OL垫。
    ·孔数:这取决于设计; 然而,众所周知,孔数量越少,PCB组装过程就越困难。
        标准PCB和高级PCB均提供镀半孔。对于标准PCB设计,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1.2 mm。如果您需要较小的c形孔,两个镀半孔之间的最小距离为0.55 m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