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T1120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多路屏幕输出

楼主(2023-06-27):
    小弟最近在设计海思平台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:
芯片只有一路BT1120输出,但项目需要接三路BT1120屏幕,图像都是一模一样的,
那么是否可以直接拿一路BT1120直接分三路岔路接到三路屏幕上呢?

    是不是和驱动电流或者时钟速率有关系,这个问题困扰小弟一段时间了,希望大佬们能帮忙给小弟解惑一下

网友A:
    不可以,可能会因为负载的问题导致输出的信号都不能工作,
    需要三路驱动,
或者把输出的这一路用一个模块变成3路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可以,可能会因为负载的问题导致输出的信号都不能工作,
    需要三路驱动,
    或者把输出的这一路用一个模块 ...

请教您一个问题,一个标准的bt1120使用的时钟是74.25MHz。那么是不是如果接三个bt1120的屏幕,需要的时钟速率是74.25*3=222.75Mhz呢?
    是不是因为这个时钟速率不足,所以带不动三路

网友B:
    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,加个驱动芯片,直接分二种应该有图,分三路就不清楚了,也许也有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,加个驱动芯片,直接分二种应该有图,分三路就不清楚了,也许也有图

直接一分为二的,是否有型号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呢

网友:
    肯定不可以啊,你要把芯片的输出驱动考虑进去,还有就是负载的工作能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请教您一个问题,一个标准的bt1120使用的时钟是74.25MHz。那么是不是如果接三个bt1120的屏幕,需要的时钟 ...

并不是,弄一个一拖三的BUFF就能到三个屏了

网友(2023-08-17):
   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

网友:
    有偿寻找能解决的朋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