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要点

楼主(2023-06-27):
单片机内部资源
    STC89C52:8KFLASH、512字节RAM、32个IO口、3个定时器、1个UART、8个中断源

    • Flash(硬盘)——程序存储空间 —— 擦写10万次,断电数据不丢失,读写速度慢
    • RAM(内存)——数据存储空间 —— 断电数据丢失,读写速度快,无限次使用
    • SFR —— 特殊功能寄存器

    单片机最小系统

    最小系统:最少组件组成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。

    三要素
    • 电源电路:5V
    • 晶振电路:11.0592MHZ、两个30PF
    • 复位电路:如上图中所示

    • P0:开漏输出,必须加上拉电阻
    • 强推挽输出:电流驱动能力强
    • 上下拉电阻:上拉电路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,同时限流作用,下拉电阻就是下拉到低电平。
    • 上下拉电阻选取:从降低功耗方面考虑应该足够大,因为电阻越大,电流越小,驱动能力来看,小电阻

    硬件基础知识
    • 电磁干扰(EMI)——静电放电(ESD)、快速瞬间脉冲群(EFT)、浪涌(Surge)
    • 去耦电容的使用:低频滤波电容,平常应用最多的事钽电容,电解电容,陶瓷电容,起到去除电源低频纹波,稳定电源的作用;高频滤波电容,电容附近,通常用104电容来进行去除高频干扰
    • 三极管(PNP,NPN) b,c,e:电压驱动、控制应、驱动应用

LED发光二极管 —— 电流驱动
    通常红色贴片LED, 靠电流驱动,电压1.8V~2.2V,电流1~20mA,在1~5mA亮度有所变化,5mA以上亮度基本不变。

VCC 电压是 5V,发光二极管自身压降大概是 2V,那么在右边 R34 这个电阻上承受的电压就是 3V。

R = U/I —— 1~20mA —— R:150~3K

C语言基础
    基本运算符+ - * / % ++ -- = == != += -= 《《 》》 && “| ! & | ~ ^

循环(c语言以表示一条语句)
for/while/do.。.while

    for(表达式1;表达式2;表达式3){语句;//可以为空}while(表达式)//表达式为真,执行语句{语句;//可以为空}do{语句;//可以为空}while(表达式);
    函数 (模块化的思想)
    类型 函数名(参数类型 参数){函数体;}

    数组

    具有相同数据类型
具有相同的类型在存储器中连续存储

    51单片机常用延时办法
    循环、定时器

(P0 = ~(1 《《 i++);)

    流水灯给IO口一个低电平即可点亮LED灯。(注:单片机对外设的操作其实就是对IO口电平的控制)

#include//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typedefunsignedintuint;typedefunsignedcharuchar;intmain(void)
{uinti=0;//定义循环变量i,用于软件延时
ucharj=0;//定义计数变量j,用于移位控制
    while(1)//主循环,程序无限循环执行该循环体语句
    {P0=~(1《for(i=0;i《20000;++i);//软件延时
    if(j》=8)//移位计数超过7后,再重新从0开始
{j=0;}}return0;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