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4做十度线转换时转角会变弧线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3-06-28):
174做十度线转换时转角会变弧线如何解决?以前166 172是转了后还是直的,现在会一转就变弧线。

网友A:
ROUTE ->GLOSS->PARAMETERS->CONVERT CORNET TO ARC
勾选 Converter corner to a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OUTE ->GLOSS->PARAMETERS->CONVERT CORNET TO ARC
勾选 Converter corner to arc

好像答案和提问不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