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因为精度问题导致走线连接不上怎么办?

楼主(2023-06-28):
请教 如果在用allegro做PCB设计的时候,尤其是从其它单板上导数据过来的时候,或者更新封装库有时会因为精度不一致或者pad中心偏差了一点点导致没连上,有什么简单一点的办法处理下吗?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s->derive connectivity

谢谢了 ,可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oos->derive connectivity

学到了,谢谢

网友(2024-11-27):
我这边从其他板子sub-drawing过来 坐标0 0 有些连上有些没连上,用楼主的办法也不行,还有其余的办法吗

网友(2025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toos->derive connectivity

謝謝 很實用的應用跟活用在為連接上的小線段上

网友:
    感谢你节省了时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