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看过来

楼主(2023-06-28):
(图片)

楼主:
    约束管理器里面点右键调拓扑结构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    是不是用了多屏,显示到其他屏幕去了?另外,可以检查一下报错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不是用了多屏,显示到其他屏幕去了?另外,可以检查一下报错信息

    没有用管理员执行导致的,已解决,感谢大神回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