框架类封装设计cadence中如何实现

楼主(2023-06-28):
RT,框架类封装设计cadence中如何实现

网友:
一样的操作啊,制作成不同Pin,然后用这些pin做一个symble,import 这个symble就有lead frame的pin了;其他蚀刻的区域自己随意就好了

楼主(2023-08-17):
如何import symbol,可以截图示例下不?

网友A(2023-11-06):
引用 楼主:
如何import symbol,可以截图示例下不?

先学如何画PCB板子吧,没这个基础,干不了这个

楼主(2023-12-14):
引用 网友A:

先学如何画PCB板子吧,没这个基础,干不了这个

会画PCB板,只是不知道QFN这种怎么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