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产芯片DP9637-K总线收发器替代L9637D芯片

楼主(2023-06-29):
    L9637D 是一个与 ISO9141 标准功能兼容的集成芯片,是为车辆诊断而开发的双向、半双工通讯接口芯片。

    DP9637可以替代L9637D,低成本解决方案,只需要做简单硬件修改,感兴趣可以留言或者联系小编了解详细资料。

主要特性 

电压工作范围 6V≤VBAT≤36V 

具有超低休眠电流

BAT(SB)=0.18μA @VDD=0.5V

    关断状态下,具有很小的静态电流

IBAT=110μA @ IDD≦3μA

能兼容 ISO9141

具有过温预警功能

    具有 K 总线短路预警功能

    典型传输速度为 200 kbaud

DP9637 是一款应用于汽车诊断系统中的单片总线收发器,为汽车诊断系统提供 双向串行通信。该收发器既能工作在发射模式,也能工作在接收模式,并且它具有过温、 短路检测功能。 芯片采用了 8-pin SO 封装。能可靠安全的工作在车载温度范围-40 度~125 度。

功能描述:

    DP9637既能工作在发射模式,也能工作在接收模式,并且它具有过温、短路检 测功能。当芯片供电后,K 端电压会与内部的 VBAT/2 进行比较,如果 K 端电压小于 VBAT/2, 那么 RX 端电压被拉到低电平。如果 K 端电压大于 VBAT/2,那么 RX 端电压被拉到高电平。

    当收发器处于发射模式时,信号 CS 必须设置为低电平。当信号 CS 和 TX 被设置 为低电平时,内部的 MOSFET 将会打开,将 K 端电压拉到低电平。当 CS 设置为高电 平时, DP9637 处于接收模式,内部的 MOSFET 被关断,K 为高电平,RX 也为高电 平。当处于过温或者 K 线短路到 VBAT 情况下,为了保护器件安全, DP9637会关断 输出 K,并且 FAULT 端会给出报警信号。如果想让 FAULT 端的报警信号复位,可以给 CS 一个高脉冲。 RX,CS 及 TX 端都有一个接到 VDD的内部上拉电阻,K 端有一个内部下拉电阻, 值得注意的是,TX,VBAT或者 GND,其中任何一个开路,K 输出都是关断的。

网友A:
    有详细的数据手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详细的数据手册吗

    有哦 可以联系发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哦 可以联系发您

好的好的,这个芯片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好的好的,这个芯片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