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 Librarian XL: Part Developer设置怎么选择不了?为什么是灰色?有没有解决

楼主(2023-06-29):
allegro PCB Librarian XL: Part Developer设置怎么选择不了?为什么是灰色?有没有解决的办法?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我试了也不行。你以前用过吗?可以举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自己看原文 或 影片教學. (一般建零件不常用到.)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vgaxlhy524

网址打不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看原文 或 影片教學. (一般建零件不常用到.)

   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vgaxlhy524

这个以前的15.X版本是可以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以前的15.X版本是可以设置的

    在国内打不开。我设好了,我只要导入CSV就可以了。

你说的这里设置,又看不到视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