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建shape symbol的小问题

楼主(2023-06-29):
    创建shape symbol 的时候 可用的subclass只有etch层  怎么可以在shape symbol模式下导入dxf文件呢
那异性的shape 用导入的cad图纸 怎么可以自动生成shape

    使用 shape——compose shape 不会生成shape

楼主:
类似于这样的异性shape  但这个是dxf导入 etch层的 无法使用shape——compose shape  变成sha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先.....

没有close shape  导入的dxf 是线 不是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没有close shape  导入的dxf 是线 不是面

    你说的这个 我知道的 但是选择了还是无用的。

网友B:
    可以试着将shape模式改成package模式,然后执行铜皮命令,完成后再切回shape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试着将shape模式改成package模式,然后执行铜皮命令,完成后再切回shape模式

 如下图,刚刚没传上来

网友:
    问题解决了么

网友:
    遇到嘴巴大的,你得接受她的长相,毕竟你现在需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