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翘曲仿真疑问

楼主(2023-06-30):
基板或框架类的封装在做封装翘曲的仿真时,要使用材料(阻焊、core材,compound等)的哪些属性?

网友A:
你参考一下

网友B:
什么是属性?你想知道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是属性?你想知道什么?

封装厂做完塑封后,固化降温会产生翘曲想用软件仿一下,但是材料库里没有我想要的材料,手动输入材料属性,不知道哪些属性是必要的不能缺失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参考一下

    你好,有关于封装翘曲仿真的没

网友:
    热膨胀系数,杨氏模量,泊松比

网友C:
    先学理论吧,要不然仿真出来也没啥意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学理论吧,要不然仿真出来也没啥意义

好的,谢谢大佬

网友C:
    可以交流,我刚好也是做这个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交流,我刚好也是做这个的。

大佬有这方面的书建议吗

网友(2023-12-05):
    内容很全面深度和专业,很有指导和实用性,学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