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5102接口

楼主(2023-06-30):
SC5102 用于超高速双向点对点数据传输系统。SC5102 支持 1.6Gbps 至 3.2Gbps 的有效串行接口速度,提供高达 3.2Gbps 的数据带宽。可pin对pin兼容TLK2501。
SC5102 可替代并行传输数据结构从而减少传输路径数、连接端子数、发送/接收端子数。并行数据被发送链路转换成串行数据通过串行通道传输。串行传输通道可以是同轴线,高速背板互连或光链路。同时 SC5102 也可将接收到的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。SC5102 可以节省系统成本,对更高数据速率提供可扩展性。

主要性能
1.6Gbps 至 3.2 Gbps(千兆比特/秒)串并/并串转换器
热插拔保护
低功耗操作
串行输出提供可编程预加重等级
连接到背板、铜电缆或光学转换器的接口
片上 8 位/10 位编码/解码、K 码检测
片上 PLL 利用低速参考频率合成时钟
低功耗:290mW
并行数据输入信号上提供 3V 耐压
16 位并行可兼容 TTL 的数据接口
信号丢失 (LOS) 检测
RX 侧集成 50Ω 终端电阻
QFP64 封装

应用场合
点对点高速 I/O
数据采集
数据处理

网友:
    要看看封装都有哪几种,我们的板子都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