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a处呈现直角

楼主(2023-06-30):
    譬如说TOP通过via换层到BOTTOM时,在via处呈现直角,是否被允许,是否需要处理成45度角,对信号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(点评):
換層怎直角??, 就有VIA的R角啊.

网友:
    普通信号45度就可以
告诉信号用弧形

网友A:
    过孔垂直于平面,当然是直角啊。除非打孔打歪了,斜着入水,就不是直角了。这个玩笑有点过分

网友:
   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?或者说你能做成其他角度吗?斜着打孔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过孔垂直于平面,当然是直角啊。除非打孔打歪了,斜着入水,就不是直角了。这个玩笑有点过分

    他的意思估计是换完层之后两层的走线是直角

网友B:
    直角走线一般是指同层走线,跨层直角不用理会,跨层需要考虑loop(回环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直角走线一般是指同层走线,跨层直角不用理会,跨层需要考虑loop(回环)

我也是这样想的,赞同

网友:
    曾有客户要求过不要呈锐角,但有多大问题确实不太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