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佬这种是什么孔?

楼主(2023-07-01):
PCB文件是我从pads转过来的,过孔变成如下图erro所示的过孔,Visibilitly选项里点VIA可见,find全开也选不中,请教一下高人这种孔怎么删除啊?
附上源文件

网友:
    是不是锁住了?

网友(点评):
锁住?? 信息能選中, 或 經過VIA, 兩者都會顯示"鎖住".

网友A:
    find全开被你点到DRC了,拔钉子,只选SYMBOLS或PINS。确定解锁后再删除

网友B:
    show命令   看他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find全开被你点到DRC了,拔钉子,只选SYMBOLS或PINS。确定解锁后再删除

显示的是pad和tru VIa间距不足,我单开VIA也选不中,但可以被推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這是SMD PAD 對 VIA 距離不足(在不同NET下), 為什麼VIA沒PAD, "可能"選了沒連接拿掉PAD.

find全开也选不 ...

我单开VIA也选不中,但这个孔可以被推挤。档案怎么修复呀?我重启也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show命令   看他是什么

单独show不到,只能show DRC显示是个tru vi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单独show不到,只能show DRC显示是个tru via

你把show的时候点击all on,然后框选那一块,应该能选到这个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show的时候点击all on,然后框选那一块,应该能选到这个孔

    我全开框选也不行,单开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二種方式, 我只會告訴你一種. (能選的就全選吧, 自己試.)

这种我试过了,不行

网友D:
    是不是没有焊盘的原因,我最近碰到一个盲埋孔二层不显示,发现是二层焊盘没创建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没有焊盘的原因,我最近碰到一个盲埋孔二层不显示,发现是二层焊盘没创建

    没焊盘就选 不中吗?

网友(点评):
檔案給我, 我幫你看.

网友(点评):
不放心?? 其他部分刪除, 只留那部份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没焊盘就选 不中吗?

    是的,那个我是在第二层没有焊盘,如果开第二层就选不中,无法推挤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我全开框选也不行,单开也不行

    这得看源文件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那个我是在第二层没有焊盘,如果开第二层就选不中,无法推挤

    我这能推挤

楼主:
    附上PCB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得看源文件了。。。

    18楼附上源文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18楼附上源文件

    从DRC中可以看到是过孔via16d8报错,你导出封装,找到这个过孔焊盘,发现这个pad有问题,没有设置任何焊盘,导致无法选中。解决方法,将via16d8替换成其他焊盘,就可以选中了。如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从DRC中可以看到是过孔via16d8报错,你导出封装,找到这个过孔焊盘,发现这个pad有问题,没有设置任何焊 ...

    多谢大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佬

    hhh,还真是焊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