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Xpedition 如何隐藏GND的飞线

楼主(2023-07-01):
    请教各位:PCB 较复杂时,整板GND飞线打开太多太乱,如何不使用mark 功能,单独的关闭或隐藏GND的飞线(类似于allegro 一样关闭GND飞线)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线网络飞线的隐藏:1、如果你设计的是多层板,当你定义了内层平面为地层,飞线就没了(接地管脚出现一个十 ...

可能是软件版问题吧,上面方法试过,GND飞线还是开的。

网友(2023-09-14):
    网络管理器,标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