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于4mil判断代码问题

楼主(2023-07-02):
    axlCmdRegister("test",'test)
defun( test ()
axlClearSelSet()
axlSetFindFilter( ?enabled (list "noall" "invisible" "clinesegs") , ?onButtons (list "clinesegs"))
    all_cline = axlGetSelSet(axlAddSelectAll())
foreach(i all_cline
              when(i->width < 4
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i)
    )
)
)

以上是之前某位大佬写的小于4mil走线高亮显示的代码,但是我在跑的时候,整板线宽都会高亮,判断不出来小于4mil线宽高亮。
    请大佬看下上方代码,哪里有问题,还是我操作有问题?

网友A:
    axlGetSelSet(axlAddSelectAll())选择了所有的东西,但是没有低亮的步骤,所以整板的信息都是高亮的状态

网友B:
    2楼说的对,在foreach前面加一行axlClearSelSet()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2楼说的对,在foreach前面加一行axlClearSelSet()试试

    谢谢大神的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xlGetSelSet(axlAddSelectAll())选择了所有的东西,但是没有低亮的步骤,所以整板的信息都是高亮的状态

对的,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楼说的对,在foreach前面加一行axlClearSelSet()试试

谢大佬指点,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這是 DFA(設計端,在allegro有這另外的功能. 重點在會出報表.) 和 DMF(PCB廠商端 , 在allegro 使用CAM軟體連 ...

    是的  正在学习skill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