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23.1.1 原理里面选中器件,在PCB的界面里直接是拾取起来的状态,这个功能怎么关...

楼主(2023-07-03):
(图片)

网友A:
    工具/交叉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具/交叉选择

    可能我描述的有误解,之前在原理里面选择后,在PCB中只是高亮,并非拾取起来,想要恢复到只是高亮的状态,不知道怎么设置

楼主:
选项试过设置了,还是不行,目前原理选中后在PCB就被拾取起来,类似allegro中Move命令下,点选原理图器件的效果;不知如何关闭

网友B:
    这个不要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不要选

正解,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那你可能遇到BUG了, (建議 23.3.1~23.5.1 版本.)

    Altium Designer 會更新這樣快不是沒有原因的.

更新帝不是浪得虚名,楼下的兄弟提供了解决办法,成功解决了

网友(2023-08-07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要选

    學習了,感謝指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