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版本好用

楼主(2023-07-04):
    用过15.7、16.5、16.6、17.2,觉得16.6最好用,大家觉得呢?

网友(点评):
就熟悉就好.

网友:
    用过15.7、16.5、16.6、17.2,觉得16.6最好用

网友:
    16.6当然是yyds

网友:
    最新版最好用。

网友:
    17。4

网友:
    16.6感觉可以的~

网友:
    新版本安装文件太大,界面对操作习惯有影响。对于只用基本功能的人来说16.6是好的选择,很稳定。

网友:
    从15.x,16.x开始用allegro,最近一两年开始用17.4还算稳定,但最近突然同时在多台win10上都运行不了了估计是win10更新造成的,改用22.1后就好了,但22.1的orcad导出或打印原理图颜色不对目前找不到解决办法

网友:
    16.6会更好,因为对于降版本或者和其他EDA软件相互转换的话会更好,16.6会了,其实17.2也差不多,如果你不需要与其他EDA软件互相转换的话,建议用17.2,里面有些新功能

网友:
    17.2吧,跟16.6差别不是很大

网友:
    16.6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

网友:
    17.2;17.4;22.1

网友:
17.2,其次是16.6,剩下的就不行了

网友:
    感觉还是16.6好用。

网友:
    毫无疑问 肯定是17.4最好用,虽然22.1已经发布了

网友:
    17.2比16.6好用

网友:
    我公司用的都是16.6

网友:
    16.6最经典好用的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