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...

楼主(2023-07-04):
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)

1.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 右键没有编辑?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辑?

2.AD19 PCB走线好多点点怎么去除?

3.AD19 螺丝孔封装 过孔和通孔焊盘组合封装,这个是整体。移动时候为什么过孔会和焊盘脱离,哪个误操作会导致这种情况

4.AD19拉线的时候 是网格线 看着不顺眼   不是实线  怎么在画线状态也是实线? 画好后是实线

5.AD19原理图转成PDF有黄色的框 怎么去除?

6.这两个层都可以作为板框层?用哪个层会好些

7.过孔有一个×,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?

8.AD19 层设置

一张张上传太慢了  直接一个压缩包快些  下载也是可以直接一个包下。。。

网友:
    这个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    1:是的 第一  在封装库改变,下次使用无需更改,或者是在PCB里解封这个封装 单独修改

网友(点评):
1.可以在PCB臨時修改, 可單個零件或批量零件, 但只存在這檔案. 2.零件庫修改, 可以使用更新在全部零件...........這操作基本同PADS, 差別在1.PCB臨時修改,可針對"某"批量零件修改,pads比較難選.都是基本操作.

网友:
    这些都是基础软件问题 别问了 懒得回复 你化板时间久了也就明白了

网友:
    1. 在design菜单下,有个make pcb library,   点击后会创建本工程所使用到元件的PCB库文件,并添加到本工程里面。然后在库里面编辑元件 更新到PCB即可。 或者直接点击某个你想要更改的 焊盘  对其参数进行修改
2.不明白是啥意思
    3.如果是封装库里面做好的组合封装,没有发现这种情况
4. 这个似乎没办法
    5. 在原理图不要选中任何元件或字符,点击右下角pannel,调出propoties菜单,可以选择绘图的模板,底纹边框等。换个空白模板就行了
    6.用机械层做板框层,电路板厂都认
7.过孔与内层铜相连接时会有×
    8.在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