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层信息怎么删除

楼主(2023-07-05):
    如图,图层太多了,怎么删除

网友(点评):
這叫亂加, 名稱都不一定是和其他板子通用的.

网友A:
    在当前目录下或ViewPath指向的目录下删掉对应的color文件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当前目录下或ViewPath指向的目录下删掉对应的color文件即可

谢谢,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当前目录下或ViewPath指向的目录下删掉对应的color文件即可

    谢谢,解决了

    请问具体是在哪里

网友:
    请问具体是在哪里 ?

网友:
    JOB目录下哪个是color文件?

网友(2023-10-11):
    在控制台输入
skill axlDeleteObject(axlGetParam("artwork:"))

然后打开artwo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