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 IR drop 疑问

楼主(2023-07-05):
siwave 运行IR drop时提示电阻电容没有连接任何网络,请问一下,这怎么解决

网友A:
把器件删除,重新放置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器件删除,重新放置试一下
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器件删除,重新放置试一下

网友B:
    电容C1不在你的电源路径上,它不会影响仿真结果,所以你可以忽略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电容C1不在你的电源路径上,它不会影响仿真结果,所以你可以忽略它。

了解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