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三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...

楼主(2023-07-05):
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三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)(一张张上传太慢了,容易重传,直接压缩,下载可以一键下载压缩包)

1.Altium Designer 19层设置,比如设置四层板

2.PCB元件参数打印贴片图的时候如何显示出来

3.PCB走线是网格线不是实心线

4.Update和import的区别

5.过孔有打×是什么原因

6.交叉探针和交叉选择模式

7.默认的过孔在哪里设置,比如我想设置一个外径0.6mm内径0.3mm的过孔,想都默认用这个过孔

8.什么情况下用平面分割工具,以及如何使用平面分割?平面分割和直接区域实心铜有哪些区别?直接用区域实心铜替代内层需要画铜皮的区域是否可以?

9.如何取消DRC报错

10.四层板的设置

11.这几个层作用?

12.指定网络包铜皮处理,用哪个工具

网友A:
1.在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进行设置
2.选中一个元件,然后使用选择过滤器选择所有元件,在propoties带单下 有个comment 点击旁边的“眼睛” 将所有元件的comment显示出来
3.点击某个网络布线,未确定的布线显示为网格线,已确定的是实心线,这个没法通过设置改变
4.字面意思很明白了,updata可以理解为工程内部的数据同步,比如原理图变更了,需要同步到PCB,执行一下update就好,import是从工程外部导入数据,比如CAD图,其他软件绘制的原理图PCB等
5.过孔如果和内部负片铜有连接,就会显示×
6.差别不大吧,交叉探针会快速跳转又跳回来,而交叉选择不会跳转回来。这两个功能双显示器比较好用
7.放置过孔时,系统会默认记住上次放置的过孔大小,下次放置就是这个大小的过孔。 放置过孔时如果按下tab键,会出现属性对话框,在模板下拉框里面还有你使用过的过孔类型,可以让你选。
8.铜皮分割不需要什么特殊工具,内层负片铜皮分割,直接在内层画一个封闭的图形就可以了。正片想要什么形状的铜皮,直接使用覆铜功能就行了
9.关闭DRC检查  在tools菜单里面有个design rules check.  里面可以选在 在线drc,和批量drc的检查项。一般在线drc少勾点,布线流畅些. 布线完成后批量检查多勾,尽量发现错误。      如果只是嫌弃绿色的drc违规显示比较讨厌,可以按下L快捷键,配置显示,在system color里面关掉drc的显示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在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进行设置
2.选中一个元件,然后使用选择过滤器选择所有元件,在propoties带单 ...

非常非常感谢!

说到平面分割 不是有平面分割的区域就是没铜皮的?比如VCC需要平面分割,那画了平面分割的地方就是没铜皮?感觉有些抽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非常感谢!

说到平面分割 不是有平面分割的区域就是没铜皮的?比如VCC需要平面分割,那画了平面分 ...

    不画线的区域有铜箔 画线的区域没有铜箔 要理解负片的含义
如果你现在在软件学习阶段 那你就别用负片 用正片把 AD用负片的少 除非在fpga或者cup电源类多 一般正片足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