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Xpedition IC Packaging VX.2.13怎么破解?

楼主(2023-07-05):
    xpedition IC Packaging VX.2.13该怎么破解?

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 ... ight=Xpedition%2BIC
破解方案都一样,你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682&highlight=Xpedition%2BIC
破解方案都一样 ...

    ,没破解成功啊,打开还是需要LICENSE

网友:
    你需要破解的License,然后指定破解后的licese文件,就可以使用了

网友:
    大佬方便分享这个版本嘛

网友B:
    15229361255,可以联系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5229361255,可以联系交流

    太大了,分享不了

网友(2023-08-14):
引用 楼主:
    太大了,分享不了

    可以分享下百度网盘吗?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大了,分享不了

    你破解成功了吗?我这有个破解程序,应该可以用

网友:
    有安装包分享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