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ADENCE 里面如何导出部分页的BOM?

楼主(2023-07-06):
    请教cadence 里面如何导出部分页的BOM?

网友:
    最笨的办法:把不要的页扇出,另存,再导出

网友:
    加个属性,比如 RTM  =01,导出后EXCEL排序,再删除RTM非01的。这是个方法

网友:
    把部分页的器件放到一个组里面,导出的时候选这个组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