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skill开发怎么写try/catch?

楼主(2023-07-06):
    做工具开发,有遇到脚本报错,就没办法执行之后的代码,想要把异常捕获,再继续执行后续逻辑,但是没有找到skill怎么去捕获异常

网友A:
    我们公司有专门写try/catch程序的,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只提需求

网友B:
    errset() 函数可以覆盖一部分 try catch的功能  有时可以返回错误信息,可以试试
    例如 errset(deleteFile("c:/1.txt"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们公司有专门写try/catch程序的,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只提需求

    应用过程是啥啊我的skill里面用apply去调另一个脚本,那个脚本挂了,我的脚本后面也就不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errset() 函数可以覆盖一部分 try catch的功能  有时可以返回错误信息,可以试试
    例如 errset(deleteFile(" ...

    用errset试了一下,功能挺好的,但是没办法去到执行函数的返回结果值

网友(点评):
用你的智慧, 自己設斷點出report, 依自己設計程式迴圈, 用最基礎的功能BUG都達不到, 你要如何設計更困難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errset() 函数可以覆盖一部分 try catch的功能  有时可以返回错误信息,可以试试
    例如 errset(deleteFile(" ...

    成了!昨天回复完,我又去试了试,errset用上了!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