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仿真软件

楼主(2023-07-06):
各位大佬,有什么仿真软件,可以分享一下吗?最紧想学习一下仿真这个方面

网友(点评):
主要看你要仿真什麼功能, 才能決定軟件, 如:電路波形, 天線, 電源雜訊和溫度, 機構散熱, 安規電磁.........

网友A:
    ADS、ANSYS、CST、Sigrity、HyperLynx等,Sigrity的使用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《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S、ANSYS、CST、Sigrity、HyperLynx等,Sigrity的使用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《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》

好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