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ddr的ibis里的pinmapping问题

楼主(2023-07-06):
DDR ibis文件里pinmapping,有pulldow,pullup,假如是LPDDR4之类的,有好几路电源,比如VDDQ,VDD1,VDD2啥的,那这个pinmapping里,地址线和数据线的pullup里选哪一个?还是说都是VDDQ?

网友A:
    LPDDR4是一种低功耗双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,它其有多个电压域。其中,VDD1是芯片内部的核心电源,它用于控制存储器中
的逻辑电路。VDD2则是内部电路的辅助电源,主要用于内部时钟,地址和控制信号的生成。而VDDQ则供应外部数据的写入和读出,它
是芯片中存储数据的主要电源,因此,VDD1、VDD2和VDDQ在LPDDR4中有不同的功能和使用场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PDDR4是一种低功耗双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,它其有多个电压域。其中,VDD1是芯片内部的核心电源,它用 ...

多谢杜总,那LPDDR4的CA线,pinmapping里的pullup选哪个?VDDQ还是VDD2?

网友(2023-08-09):
    Keyword: [Pin Mapping]
Required: No
Description: Used to indicate the power and/or ground buses to which a given driver, receiver or terminator is connected.

网友(2024-09-14):
    看手册,选择VDD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