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外置并口的DAC与STM32的那些引脚相连啊

楼主(2023-07-06):
请教一下如果外用DAC转换芯片,主控STM32的话,STM32如何与DAC的并口引脚相连、是那些引脚可以相连?他是cmos电平,是不是还得电平转换啊?

楼主:
这种是不是接单片机的类似PA0-PA12还是接fsmc0-12

网友:
除了地址,其他的都的链接

网友:
您好,我有个电路设计的工作想要外包,有意向麻烦私信我!

网友:
VLOGIC为5V,建议先进行电平转换,否则所有IO都需要连接5V兼容的FT引脚。通常来说采用普通I/O读取就好了,没必要用FSMC来读取DA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