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板翘曲度你了解多少?

楼主(2023-07-06):
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,偶尔会出现PCB板过度翘曲,而这种情况发生,会影响加工品质。下面就和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一起了解一下PCB翘曲度的知识吧。

    一、什么是PCB翘曲度
    PCB翘曲度的定义是PCB板平面表面在三维空间内的弯曲程度。

二、影响PCB翘曲度的主要原因
    由于PCB材料的热胀冷缩性,影响PCB翘曲度的主要原因有:温度、湿度及应力等因素。

    三、PCB翘曲度大的危害有哪些
    1、PCB翘曲度大会直接对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性能的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。
2、可能会导致焊点开裂。
3、导致电子元器件在收到力后压缩或伸缩,影响信号传输等建设问题。
4、影响整个PCBA产品的线路稳定性和可靠性。

四、如何减少PCB翘曲度大产生
1、选取优质的PCB板材料,可最有效控制翘曲度。
    2、合理控制PCB板保存的温湿度。
3、设计PCB板时适当加入加固支撑结构。
    4、加工时采用合适的焊接固定方法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無法了解, PCB廠偷偷地用了什麼料, 和修改或減少了什麼制程....事後都難了解真正原因, 只能用驗收標準, 但上線時又彎了.

网友A:
    对PCB板的可靠性有很大影响,温度会导致板子变形,对器件和导线都会有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对PCB板的可靠性有很大影响,温度会导致板子变形,对器件和导线都会有影响

    是的,所以在加工过程中要合理预防翘曲的发生

网友:
    翘曲和PCB的设计也有关系,叠层不对称,残铜率>30%,都会在一定程度到对后续制板时板子是否翘曲造成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