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ture CIS16.6如何实现Alt Symbol功能

楼主(2023-07-06):
    自己初步建立了一个cis元件数据库,但是Alt Symbol功能无法实现。在数据库表格中添加了一列Alt Symbol属性,但是导入到pcb中的器件,Alt Symbol功能还是灰色的,求大神指点迷津,跪谢,跪谢!!!!

网友A:
    导出网表时,要将Alt Symbol添加到Allegro.cfg文件中去,Alt Symbol所指定的PCB封装也必须在封装库中

网友(点评):
是在ORCAD有選項可以選擇, 但只能用在正統 線路圖 轉 ALLEGRO PCB 格式. 不然要自己寫程式帶出, 再由skill帶入,(目前開始在研究這塊, 但一直沒時間.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导出网表时,要将Alt Symbol添加到Allegro.cfg文件中去,Alt Symbol所指定的PCB封装也必须在封装库中

    可以啦,感谢感谢!